rd6000支持什么pcm接收机啊?

楼主(2009-02-22):
我有套rd6000设备,说支持pcm接收,但是试了不管用,难道非要用三和原装的吗?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我一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PCM的模式当然是只支持自己厂的,PCM是每个厂自己订造开发的一个信号频道,是属于知识产权, 如果可以兼容其他厂的PCM模型就侵权行为,所以PCM接收机只可以支持发射机原厂的信号、。

网友(2010-01-03):
除了三和RX8129,一切免谈!

网友:
sanwa只有一种PCM接受器,价格贵还难买,当初出掉RD8000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M的模式当然是只支持自己厂的,PCM是每个厂自己订造开发的一个信号频道,是属于知识产权, 如果可以兼容其他厂的PCM模型就侵权行为,所以PCM接收机只可以支持发射机原厂的信号、。

这个目前好像有点不准了,MKS出了个r9000s可以兼容futaba的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