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450电直,接收机怎么 插

楼主(2009-02-22):
新手问题,450电直,接收机怎么插,控是 DSX7,接收是 6100,请问6根线怎么 插。1通道是油门--电调,2通道是啥。。。。。。
谢谢啦!

网友A:
不懂,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从上往下
aux1 螺距
gear 陀螺感度
rudd 陀螺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ro 电调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网友C:
dsx7 陀螺感度 跟 起落架占1个通道?
这个是自定义通道?要是用起落架在定义别的通道是把
学习了

网友D:
不懂 以前是叫老鸟插的、、、学习。。。。

网友B:
ar6100上陀螺仪用的就是gear通道,感度设置也是直接通过调gear通道的行程

网友E:
dx7/dsx7的感度有专门定义的吧, 应该不是调的gear通道行程,只是共用一个通道输出而已

网友B:
专门的感度定义相当于一个“快捷键”。基本原理还是用该(gear)通道的行程来调节。以前我发过贴,有说过两者办法的优缺点。

网友E:
我以前xp652控没有GYRO设置,也是用gear开关做感度切换的
缺点是不能和模式绑定, 优点也是不用和模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