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23电池,郁闷啊,请求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2-22):
看到坛子里A123很火爆,潜水好久还是从淘宝购买了两组6S1P,165一组,共330元.
没有买便宜的单节的是因为考虑到本来就是二手电池,买贵一点的卖家说是经过平衡测试的,
受到电池以后马上测量电压,不是很平,每节压差有0.2V左右,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冲放几次就平了,
于是马上充电(充电器是B8),试用(我用我的50级F3A在地面试,以网用22.2V里聚电池时全油门六十五安),当快要全油门时,忽然发现电池冒烟了!!!马上断电检查,发现组电池用的焊片都烧断了,平衡线也断了三根 马上跟卖家联系,可是卖家死活不同意退货,最多只能退五十元,晕啊
没办法,就全拆了,自己组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其中的麻烦我就不细说了,比如焊片全部用零点五毫米厚八毫米宽的铜片,平衡线用的是0.75线径,平衡线外套隔热管,中间还烧了我一把100W的烙铁),终于组好了,放电,充电测试,结果使我大吃一惊,5A充电过程中,居然有四节的电压到了4V以上,我是用的平衡冲模式啊,后来索性用串冲,只是把电流调成0.2安,结果还是那几节的电压几分钟就升到4V以上,这可是内阻太大的表现啊
补充一句,电池都是06年的
晕死!!!
本来是想花高一点的价格买好一点的A123,可是买来的却是一堆垃圾!!!
这种情况,你们遇到过吗?还是我的手气太背了?
快对A123失去信心了,原本我还打算用A123飞大固定翼和跑船的,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里聚吧,其实我用A123最看重的是它的快速冲电和不怕过放的性能,价格比里聚便宜倒是其次.
唉,,,

网友:
看来还需要观望

网友:
麻烦LZ PM我一下..或干脆说出来.我想知道是哪家店..我也想买.;..万一买到的和你同一家就郁闷了..谢谢了

网友:
a123电池的确属洋垃圾。貌似全新的都给工具当电源了

单买全新电池很难

楼主:
回三楼的

具体是哪一家,名字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去淘宝搜一搜,价格是165元,6S1P,红色热缩套,卖家是广州的

网友:
对,黑店要说出来

网友:
淘宝有卖全新进口的A123啊

网友:
便宜照样有好货. 关键看你的鉴别力了. 我给个好建议吧:最好买十个成组未拆封那种电池包. 这样的电池绝对比单个卖的平衡

网友:
应该是那家A123电池组好的那家吧 价格165一组  我上次好像也有见过、、、、

网友:
有好的有坏的,,我都遇到过,,好的真好,坏的也是真操蛋
lz不必郁闷

网友A:
便宜照样有好货. 关键看你的鉴别力了. 我给个好建议吧:最好买十个成组未拆封那种电池包. 这样的电池绝对比单个卖的平衡

这也不稳妥,10个一组的里面一定有一两个坏的,而且其实也不平衡,我买了两组,现场测一组有两个死了,一组有一个死了,JS补了三个给我,回来组好后充电,基本上都不平衡,充放两次后,又重新把放电后电压一样的再重组,强的和强的一组,弱的和弱的一组,这样才行

网友:
充电器有调到LiFe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稳妥,10个一组的里面一定有一两个坏的,而且其实也不平衡,我买了两组,现场测一组有两个死了,一组有一个死了,JS补了三个给我,回来组好后充电,基本上都不平衡,充放两次后,又重新把放电后电压一样的再重组,强的和 ...

电池组里面顶多会牺牲1.2个电池保全了大部分电,这样总比单个买的风险低很多。

楼主:
回13楼

当然是用的LIFE模式!
冲电器是B8,我还担心是充电器不好的原因,昨晚有借了朋友的M8试,结果一样

楼主:
今天早上我又从另一淘宝卖家处买了30粒单节的,

卖家是广西的,貌似人还不错.
这是我最后一次试验A123,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了,老老实实用里聚吧.
不过卖家说他有内阻测试仪器,会尽量挑选内阻在7.0--7.1,电压在3.28--3.30V之间的给我.
为此,我还主动多付了二十元,希望我的好心回有好报
30节我准备组两组7S(用来飞我的50级油改电F3A)和两组8S(用来跑船).
具体的测试结果届时我会继续报告,只是电池发的是宅急送,不知道要几天才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是广西的,貌似人还不错.
这是我最后一次试验A123,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了,老老实实用里聚吧.
不过卖家说他有内阻测试仪器,会尽量挑选内阻在7.0--7.1,电压在3.28--3.30V之间的给我.
为此,我还主动多付了二十元 ...

     等你报告啊楼主,黑店要曝光,好店也要宣传!!!

网友:
曼联在欧冠此前已经三次遭遇淘汰赛首回合0-0战平的情况,其中两次第二回合失利被淘汰,一次成功晋级。在1997年,弗格森的弟子作客0-0平摩纳哥,主场却被特雷泽盖首先进球,最后只能1-1战平,因客场进球少出局。2000年,曼联客场0-0平皇马之后,主场2-3不敌对手无缘晋级。但在上赛季,曼联作客诺坎普0-0战平巴萨之后,主场成功1-0小胜晋级。
自从欧冠在1994/95赛季扩充到4个小组之后,淘汰赛阶段总共出现过20次首回合0-0战平的情况,其中13次都是第二回合的主队获胜。

楼主:
唉,宅急送也太慢了吧

22号买的电池,今天还没到!
我把平衡头\平衡线\焊接铜片\12号硅胶线\封装电池用的热缩套  早就买好了.
唉,宅慢送啊

网友B:
按照LZ的描述,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好像和我买的是同一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