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角磨机防护罩问题

楼主(2009-02-22):
今天我在正规商店买了个正规品牌的角磨机,买时只是试试机,看会不会转,没有装上附件.晚上回到家想仔细欣赏欣赏,结果发现角磨机的防护罩装上后是反的(防护罩上有起定位功能小突起,和角磨机上的相应凹陷配合后,只能一个方向装不能变换角度,可说明书上写:适度的调整防护罩,避免让工作时产生的火花喷向操作者)大家看看咋回事?是我装错了,还是角磨机本身出厂时就安装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在正规商店买了个正规品牌的角磨机,买时只是试试机,看会不会转,没有装上附件.晚上回到家想仔细欣赏欣赏,结果发现角磨机的防护罩装上后是反的(防护罩上有起定位功能小突起,和角磨机上的相应凹陷配合后,只能一个 ...

这是左手用的, 左撇子

网友:
把这四颗螺丝松开,把密封盖(底座)调个方向后,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答案在你手上 非常小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设计啊,美观还实用啊!为什么不做全牙的,,,,,,,,,

楼主:
问题是这四个螺丝钉能不能拧掉呀,我怕这四个螺丝钉不仅是固定外面这个黑框子,而且还固定里面的部件,我可是初级娃娃水平,如果弄坏了咋办,新买的呀,不太爽 能不能把防护罩上的这个突起敲平或抹掉?感觉这样能解决问题.

网友:
自己看着办!!!

楼主:
不好意思,防护罩没装反,是我不会用 .防护罩装上后可以转动(刚才上工具店咨询的),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时上紧就行了.   看来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做工很好,很精致

楼主:
350米,还没用,不过看着不错,不知道用着是不是像宣传的一样好.

楼主:
为啥角磨机和砂轮机的转速要那么快?不能慢点或调速的(机械调速).

网友(2009-08-13):
引用 楼主:
为啥角磨机和砂轮机的转速要那么快?不能慢点或调速的(机械调速).

是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几十块钱一把的杂牌手Q钻都能调速啊。

网友:
它不是有三个角度吗?这个角度用于收藏,其它两个角度可以干活哦。。
看似相差120度的,你不放转动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买的杂牌的回来电线就烧,真他娘的。开关用着也不爽,看了看直接来个180度调头。防护罩拿掉扔到一边去了。带上眼镜,砂轮片用好点的,用前看下是否有裂纹,有了就换掉。高速运转砂轮烂掉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角磨机和砂轮机的转速要那么快?不能慢点或调速的(机械调速).
打磨机是转速越高,刨光打磨效果越好,而手钻打孔转速太高反而不好控制,也容易高速打滑烧钻头。个人理解,请高手指证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