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何为电调BEC

楼主(2009-02-22):
求教何为电调BEC

网友A:
给接受机供电

楼主:
如何给接收机供电的,能图解吗

网友B:
BEC为英文Battery Eliminate Circuit的首字母简写,直接翻译为“电池消除电路”。在模型中一般用于动力电路以外的电子设备(接收机\舵机\陀螺仪)供电。

网友C: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