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450机机猛加油时尾巴摆动问题?

楼主(2009-02-22):
450机机猛加油时尾巴逆时针摆动大慨六七十度又马上回到原位,是锁尾
舵机
不行(401+3154)?还是油门和螺距曲线搭配不对?

楼主:
光看不说!
不说话的不准进!

网友A:
感度小了吧???

网友B:
顶楼上说的

网友C:
觉得是锁尾舵机反应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度调到了100%,(控是JR9X),检查了尾推虚位很小。

网友A:
尾舵机的延迟调小点,看看调到0试试。正常感度能到100不会这样啊

网友E:
先检查下通道设置。100%的感度,没有陀螺能够正常工作的。怀疑控上设置的“100%”的感度,其实陀螺仪“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数值。
控制感度的通道,一个方向的行程控制速率模式下的感度,另一个方向控制锁尾感度,两者通过开关切换。如果你调的行程对应的是速率模式而开关实际打在锁尾模式,那陀螺仪是看不到变化的
另外看看有没有地方卡住

网友F:
检查皮带是否过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你的指导,检查了通道设置如下:我用的控是JR9X,感度线插的AUX2通道使用手动切换模式,感度为:POS.0 100%,POS.1 0,尾变距也顺滑,皮带不松,齿轮不打滑,油门和螺距曲线是按照亚拓的说明书上设置的,总之机械方面没发现问题(尾舵机上的球头距舵臂中心8mm),陀螺仪是才买的全新的,就不知是什么问题!把转速调高一些摆动的角度明显小很多大慨十度吧,但是一块满电(电池是买亚拓飞机时代的15C2200mA)旋停只飞5、6分钟。

网友H:
没做中点定位吧
我之前出现这种情况,做了中点定位以后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是中点定位?是不是调中立点?中立点是调好了的。

网友J:
有条件应用9257或520,扭力要大一些!
螺距和转速按亚拓说明书调就好了,感度在70-80,基本不怎么摆。
尾桨夹加上配重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想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L:
尾舵机不够力, 中点在装配时舵臂平,尾桨3-5度螺距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