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再问个WK2801的手感问题

楼主(2009-02-22):
版主,再问个WK2801的手感问题。

请问Wk2801的手感可调否?如何调?
使用过6EXHP后,再使用WK2801感觉杆太软了,主管感觉不是太美,最好能调整。

经过前期的了解,目前WK2801已经通过我的所有的关注点,只剩最后一个了:手感可调否?如何调?说明书里没有该描述。

马上出手2.4G哈,受不了同频干扰了。

网友A:
据说 2801的手感与主流的高档控看齐 拆开把弹簧调紧就O了

网友:
松和紧都是可以调节的。。。拉弹簧的限位滑块上有调节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 2801的手感与主流的高档控看齐 拆开把弹簧调紧就O了

王兄说得非常明白了,另外,如果还觉得松了,可以换一颗稍长一点点的(大约10-12MM)螺丝就可以立即加强手感

楼主:
好的,多谢LS的兄弟!

网友:
2801的杆太松了.

我开始没想到可以用长点的螺丝,我用最蠢的办法,剪弹簧,前前后后起码剪掉了一半,现在才有点手感.如果没有剪短前,翻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杆太松走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