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V2 动力问题

楼主(2009-02-23):
今天悬停, 飞很短一段时间转速就掉下来了,要降落一下动力又能上去了。
以为
电池
没电了就换了一块,结果问题还在。 飞完发现电调最热(原装),原装电池第2热,马达最凉快。
气温大概10-20度。 配置是dx7+ar7000, 原装动力, 401+9257,2个65mg.

楼主:
那块怀疑没电的电池回来发现还有4.13v的电啊
飞机调得很稳了,无不良机械设备。
初步判断是电调问题。 是过温保护?

网友A:
过热保护了
有可能是电调那里过热也有可能是bec过热
如果有功率计的话可以测一下。悬停电流应该在16a左右
进角设错,会加大电调的负担
不接电机,动杆测一下bec的电流。电流过大bec发烫也会引起保护
430l+35a的电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看下尾舵机的温度。如果9257也很热的话。那就是中立点没有设置正确,重新设置到中点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多数是尾舵机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