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9-02-23):
求教各位高手,接收机是如何供电的,能图解吗

网友A:
每个通道都有正负极和一根信号线。
所有通道的正负极线都是并联的。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接收机电源如何供电

网友B:
电调供电的啊.

网友:
多潜水 还有个东西叫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