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材料如何?

楼主(2009-02-23):
刚在套包上入了这机,EPO材料.(不了解这是个杀,只知道也是个泡末),有哪位兄弟飞过的,给点安装和飞行建议.谢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557879d15d834aec9f76950312d13446&x_id=0db1

网友:
EPO

依本人从58年开始接触做模型的泡沫塑料起知道常见的有:1)EPS;2)EPO;3)EPP;等三种。
1)EPS的材质:易取材,易加工生产,比重最轻,较松脆易破裂,涂料较便宜,粘合剂也便宜,易于用刀具加工,易带静电,不耐热,不带加强的翼展不宜超过0.5米,是低成本普及型机种的首选材料之一。
2)EPO的材质:强度比EPS好!比重略大,较重于EPS,密度好,不易破裂,不易取材,不易加工生产(要在出产后二个月内用完)否则会变得与EPS差不多地松脆易破裂,专用粘合剂略贵,涂料略贵,成本高,最易于用刀具加工,不象EPS那样易带静电,也不太耐热,不带加强的翼展不宜超过1米,是像真机型的首选材料。
3)EPP的材质:强度比EPO好!比重最大,较重于EPO,很软没有骨架质感,最不易破损,最不易于用刀具加工(最伤刀口),也不易带静电,也不耐热,也不易取材,也不易加工生产(也要在出产后一定时间内用完)否则会变得与EPS差不多地松脆易破裂,专用粘合剂最贵,专用涂料最贵,成本最高,不带加强的翼展也不宜超过0.5米,是普及型3D机种的首选材料之一。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介绍,再问下如果摔坏了,用什么胶水去修复?用泡抹胶可以吗?不行就只能用环氧了

网友:
EPO的粘合剂

1)最便宜的是“酒精胶”和“白胶”;2)GWS产的泡沫塑料专用胶;3)广东台山化工EVOBOND牌的V-100或GEL胶;4)双组份的环氧树脂胶(但切不可用“哥俩好”这类的AB胶,毒性大,有刺激性气味,对人体极度不利)。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不错的鸡鸡,主要耐摔,容易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介绍,再问下如果摔坏了,用什么胶水去修复?用泡抹胶可以吗?不行就只能用环氧了

用502也可以粘,EPO不怕腐蚀的.

楼主:
我有AAA的环氧树脂胶,就用他了! 飞机第二天就到货啦,比别人贵2块的快递,真的是快点哦 外观不错。哈哈。但我就是不拿来飞,先藏好,等现在的冠丽F3A再摔下,才装。(我这冠丽F3A经历无数坠落,被我一次又一次得从小碎片粘成大碎片,最后又成回了飞机的形状,现在头基本上只剩下包住木条的泡沫了,哈哈,还能飞! )
鱼春兄弟到时候看下啊。

网友:
偶也入了这机机,还在路上,另外1家入的。加了8块带贴纸。
期待楼主的试飞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介绍,再问下如果摔坏了,用什么胶水去修复?用泡抹胶可以吗?不行就只能用环氧了

在场外飞行,最好用这个修补,我们上海都用它,5分钟即干(硬得象石头),不会溶解泡沫,什么都能粘,几乎没什么味道,很环保的高速高效环氧树脂。

网友(2009-03-26):
飞机很漂亮啊,有试飞报告吗??
嘿嘿,如果不错我也想搞一架

网友:
偶的已经组好了。感觉和蓝宇746几乎一个样。加了8元买了帖纸。装出来非常漂亮。。。EPO跑沫表面非常光滑,比偶以前EPS的747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