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00.n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09-02-23):
2.00.n是个升级包,要求你已经安装有1.05.j,这个是个前提条件,所以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即使安装成功也可能导致运行失败
1.05.j也是一个升级包,它要求你已经安装了1.04.i,1.04i也是个升级包,但只要有任意之前版本的就可以升级
建议安装顺序
安装1.03j
--> 安装1.04.i升级包 --> 安装1.05.j升级包 --> 安装2.00.n升级包
以下是各个版本的下载链接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files/updates/phoenixRC_allVersions_104i.exe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files/updates/phoenixRC_105j.exe
http://www.phoenix-sim-files.com/files/updates/phoenixRC_200n.exe
至于1.03j的下载链接,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哪位能提供
切记一定要用迅雷下载
,快车什么的不行的,迅雷下的时候会走代理,速度快100倍

网友A:
迅雷下过后不要删除,可以给别人做种下载。大家齐分享嘛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LZ了。以前只玩过XTR。听说G3.5可以连网玩,不知道凤凰能不能做到

网友B:
感谢楼主呀,
为什么我升级了104i,再升级105j就不能进入了?谢谢楼主
我的usb能用104i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把具体的症状截个图上来,这样我才清楚你的意思
另外不晓得你用了破解没,你也没说,能用104i,不能用105j很正常,我原来就是这样,我发了个105j的破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我的是1.05h版本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升级成2.00.n版本

网友D:
楼主提示的1.04i 也是升级的, 我按上述顺序安装, 升到2.0n 后
设置完成后提示一个object无法找到
我重新从头安装1.03 后,使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先升到1.05j,再升到2.00n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你多半是对的,我想起来我也是从1.03一路升上来的

网友E:
一个模拟器要升级这么多次呀

楼主:
简单的方法也有,哪位升完了能玩的话,可以把文件夹打个包共享,这样最简单不过

网友F:
非常感谢,我从1.05h升级到了2.0q,很好用,模拟性能提高很多,现在很完美了。

网友F:
再次感谢楼主.但发现了一个问题:昨天下载了新机种JR Vibe90,安装一切正常,在安装目录的resource中也可以看到,但是运行软件,在选择中就是找不到新安装的机种,是不是破解得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你的辛勤劳动:)
还有,安装好了以后,自动更新要关掉吗? 不然自动升级后破解会失效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升级后主文件被替换,需要重新破解,所以建议把自动更新关掉,不过似乎升级前可以选择安装哪些升级包,可以把主文件关掉,只升级新机种什么的

网友G:
为什么我从103j升级了104i,再升级105j能进入,再升级2.00n就不能进入,提示找不到usb设备,我的usb能用104g。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从103j升级了104i,再升级105j能进入,再升级2.00n就不能进入,提示找不到usb设备,我的usb能用104g。

有没有装破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装破解

用你发的链接下载的!不知道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H:

楼主请给个下载机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你发的链接下载的!不知道行不?

确定已经覆盖而不能玩的话那我只好说I'm sorry了,要是手头有你的狗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G:
已弄好了,就是没有声音,能告诉怎么弄出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弄好了,就是没有声音,能告诉怎么弄出声音吗?

楼上正解,System settings -> Sound -> Sound library选direct Sound

网友I:
" 建议安装顺序
安装1.03j--> 安装1.04.i升级包 --> 安装1.05.j升级包 --> 安装2.00.n升级包 "

請問 如果沒有 1.03j ,改為 1.04i 其他的不變,是否可行?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I:
" 建议安装顺序
安装1.03j--> 安装1.04.i升级包 --> 安装1.05.j升级包 --> 安装2.00.n升级包 "

請問 如果沒有 1.03j ,改為 1.04i 其他的不變,是否可行?
謝謝 ~

可行

网友(2009-06-24):
1.03j 到哪里下载啊

网友(2009-09-28):
正在下 载,我买机器的时候同时买的模拟器就是1.03j 的。因为刚买,我还以为是最新的呢。哎。JS啊,也不提醒一下。
非常感谢,虽然有点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