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不好意思误导了大家,向各位道歉

楼主(2009-02-23):
本人新手,之前过分迷信 RTF,外带知识不足,所以没有发现机器上的桨装反了

买来时候就装反了,我还以为说明书错了呢

在此向各位道歉,不过调试方法仍然是可以用的

希望老鸟 们多指点

再次感谢植树大师,和黑人大师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并不是说一定要主旋顺时针转
 也有异型的

楼主:
这个确实是我知识太少造成的,请大家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并不是说一定要主旋顺时针转
 也有异型的

很想开开眼!
还没见过有逆时针转的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我知识太少造成的,请大家原谅

你也别自责啦!不能全怪你!
只能说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偏少了一些……
RTF!害人啊!

楼主:
不过我也神了

反装桨,也能飞起来

网友:
装好了再来个视屏。电池肯定也好用了吧。:loveliness:

网友:
国内的质量

004之类的应该还凑合,如果是有单项轴承的,装反了恐怕桨就不会转了……

网友:
如果想大桨反转:
单向轴承反装,电机反转,大桨就可以逆时针旋转,尾桨的皮带也调换方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