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corona)的2.4升级套装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09-02-23):
 据说日冠的2.4G是可以跳频的,价格也不高,哪位用过的大哥说一下它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接收还行

网友B:
我用来飞亚拓600np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有几个版本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版本
V1版本不能几台接收机同时对码,每次换接收机都必须重新对码
V2早期版本掉电即永久失控,再也无法找回信号,此问题早就反应过,貌似已经解决,不详
现在新出了15点跳频的,没用过

网友D:
要CORONA的产品的可以联系我,我是代理CORONA产品的。淘宝有店,价格很低,相信你的眼光选择是没有错的。
http://shop35389969.taobao.com

网友E(2009-04-04):
我的日冠JR2.4G套装为何出问题了?
我的9XII的两个操纵杆为何向上推到头,再向左推到头就会出现抖舵?是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