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油针和昨天的油针怎么自动就会变了呢?

楼主(2009-02-23):
3D机,52级
发动机
。昨天飞是发动机还很正常,有劲。怎吗今天就会自动变了呢?主要变化是最大油门是动力变小,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有是要调小主油针,有是要调大主油针,能回到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请教了。

网友A:
是由于空气的温度与湿度而产生的影响。

网友B:
LS的有一定的依据
LZ要看看 浆 油 火头 等是否还有变化..

网友C:
使用多少小时了?老化的开使,开大一些主油针。

楼主:
已飞了大约50个起落左右,什么叫老化啊

楼主:
52级发动机,14*4木桨,飞蝴蝶3D板机,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D:
不同的气侯条件都会影响发动机油门变化,

网友E:
已飞了大约50个起落左右,(可以先不要动油针,换火塞试一试)

网友F:
桨大了一点,13*4比较合适

网友G(2009-04-01):
发动机振动大;主油针限位卡松;副油针密封胶圈老化自动移位等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