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低成本的天8控用镍氢电池充电器方法

楼主(2009-02-23):
本人的天8用的是8节镍氢电池:先买两个手机用充电器(线充),批发价4*2=8元,将其拆开后将两个充电线路板的输出端串联,然后配上对应控充电孔的插头。再将市电插头输入端并联,然后将两个充电器(改完后要安好外壳)合并在一起用热熔胶粘上。
该充电器为恒流充电,开路输出电压为13.6V,输出电流为220mA,充1300mahr电池8—9小时即可充完,也可以用多少电再补充多少电,关键是估算好充电时间,效果非常好。
该充电器不适用于锂电。

网友:
好方法。LZ真是太有财了。要顶

网友:
随便拿个12v变压器,用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不用虑波的,再用个电阻限流就好了,电阻上可并一个发光二极做指示灯。
LZ那样反而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装的充充电器虽不是脉动冲电,但却是恒流220MA,对1300的电池来说为1/6C充电,充电效果还是很好的.别外改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随便找一个12V的变压器,那好象不妥,要最起码要考虑到功率问题,输出电流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市售的12V----300MA的电源如果按你的方法做,由于电池的内阻过低,负载不匹配,其充电电流也只不过80-100MH,充满电要24小时之多,就象很多控自带的充电器一样充电电流50-70MH,充电太慢了,等不起啊?

网友:
镍氢电池用脉冲充电比较好,恒流反而不好

网友:
建议LZ还是别怕麻烦,将电池拿出来充。否则万一电池有问题的话,你的控可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