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盘

楼主(2009-02-23):
请问有人知道125卡盘的连接法兰可以装130的卡盘吗?有人装过吗?

网友:
四爪卡盘是用4颗螺丝固定的,三爪卡盘是用三颗螺丝固定的!

网友A:
不可以

规格D

D1

D2

D3

H

H1

H2

h

z-d

3.5

3M6

74.5

 3M8

3.5

160A

96.5

66.5

4.5

网友:
精辟的回答

网友:
不同厂家的卡盘,是不是具有相同的连接按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D
D1
D2
D3
H
H1
H2
h
z-d

3.5
3~M6
74.5
 3~M8
3.5
...

 最佳答案!

网友:
要是与法兰盘一起换应该可以。

楼主:
3楼的兄弟,你那个表格不对。130的卡盘,D2为115的话,安装螺丝的中心孔距就达到130了。而卡盘外径就是130,所以这个数据可能不对。我推算为110.5.呵呵,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还是做个转接法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的兄弟,你那个表格不对。130的卡盘,D2为115的话,安装螺丝的中心孔距就达到130了。而卡盘外径就是130,所以这个数据可能不对。我推算为110.5.呵呵,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D2就是中心孔距,你再好好看看那个图

网友B:
130-115=15
15/2=7.5MM

我叫你量 你量出了7MM

到底是7MM还是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115=15
15/2=7.5MM

我叫你量 你量出了7MM

到底是7MM还是7.5MM?

所以7.5-(m8/2)=3.5mm,卡盘边缘至螺丝孔边缘还有近似3.5mm毫米。
其实这是厂家数据,如果错了,厂家也就生产不出来卡盘了。

楼主:
这个D2难道是两颗安装螺丝的中心距吗?
似乎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2难道是两颗安装螺丝的中心距吗?
似乎不是吧。

就是,你认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