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A6 小拆

楼主(2009-02-23):
闲来无事 打开A6看看 不说了 上图 相机差了点 图不怎么清晰  就一块板子 没什么可研究的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发现玩次物的人,基本都有多动症,不拆好奇,拆完,哦,买,狗,得,,,,,里面没什么东西嘛

网友:
背面图都没发!重新拆一次

楼主:
背面 光溜溜的 没什么东西 有两个放电消耗电量的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没啥看头 那天摧残坏之后 再上详细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玩次物的人,基本都有多动症,不拆好奇,拆完,哦,买,狗,得,,,,,里面没什么东西嘛

哈哈 看来是

网友:
噢,又是一个B6的孪生兄弟

楼主:
山寨机都差不多 就是外壳不一样 有点良心的 板子上便的元器件给你装点好的 其他的 不好说了

网友:
怎么不拍背面?

网友:
背面应该有两个功率管
LZ这个精度如何?

网友:
A6的精度
比B8等要好不少
至少我手上两个比较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原版吧!B6M6各种6都是仿它的是么?

楼主:
9楼的 学习了 那个叫功率管 谢谢 以后我多买几个 加到上边  放电速度会不会快一点?

小弟的第一个充电器就是A6  没有和B8比较过 不好妄语

版本 偶就不晓得了 我是新手

网友:
功率管只是一个统称,指可以散耗比较大功率的三极管、场效应
受软件和散热能力的限制,多加几个放电也不会快的。。。

网友:
精度就靠高精度贴片电阻了。

网友: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电路板最早是哪个公司设计的。

现在是一路抄袭

楼主:
军师 有学问啊 学习一下

网友(2009-04-27):
你的后盖是怎么拆开的  我的出问题了 要拆了焊

网友:
a6怎么和电脑连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