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入门训练机的朋友们,不妨尝试下005

楼主(2009-02-23):
1.  005没有传说中那么难飞
2.  能学会调试机器,至少是入个门
3.  这个机器悬停很轻松,无须频繁推油门
新手们不妨试试
不过下手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他的结构,以如这台机器如何实现变距

7分调试,3分飞行,乐在其中

我还建议使用004的玩家们,给尾马达和主马达装上005用的散热片,确实能提高散热效率的说

以上海这边目前2月份的室温来说,飞个10分钟,马达真不那么烫手

网友:
1、2两点我赞同你的说法!
第3点(含第3点)以后有失偏颇……
变距的同时,马达也在增速……
第4点这个建议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005比004更容易摔坏!004和005都是个入门级的练习机,个人认为,作为一架练习机,其结构应该简单、易于修理和维护……
关于第5点,你才飞了这几天,就说尾马达比004上的好,是不是下结论有点早啊?
要知道,004和005都使用同一款尾马达——N30!
只是探讨一些现象和问题,不含个人攻击!

楼主:
 多谢大师指正
我已经把内容内容修改

我还建议使用004的玩家们,给尾马达和主马达装上005用的散热片,确实能提高散热效率的说

以上海这边室温来说,飞个10分钟,马达真不拿烫手了

说实话,不管啥机器,尾巴用N30的,尾马达坏了都会很郁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正
我已经把内容内容修改

我还建议使用004的玩家们,给尾马达和主马达装上005用的散热片,确实能提高散热效率的说

以上海这边室温来说,飞个10分钟,马达真不拿烫手了

说实话,不管啥机器 ...

小老弟:您修改帖子的速度可真快啊!
服了你了!

楼主:
客气

我得先苦练一阵子了,
等技术提升了,跟大师请教下航拍的知识

网友:
调试005更加助于上手450

网友:
E-sky要高兴了。
Crossa同学,以后005的大旗就交给你来扛了!

网友:
觉得入门机 就应该维护简单 主要用来练习悬停和在室内飞飞 太复杂没意思
有调005的精力其实还不如直接上450

楼主:
我这不是也想上450么,无奈,调试水平不够,先上005
积累调试经验么-_-

网友A:
引用:以上海这边目前2月份的室温来说,飞个10分钟,马达真不那么烫手

我的005飞飞停停大概10分钟的样子,马达安装了散热器,非常烫手,都不敢摸

网友:
还是016无刷版飞起爽

网友:
顶楼上的,
016无刷可以在室内悬停,调好了以后很稳,
而且动力澎湃,听起来真的很爽,
还有一点,感觉上比450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以上海这边目前2月份的室温来说,飞个10分钟,马达真不那么烫手

我的005飞飞停停大概10分钟的样子,马达安装了散热器,非常烫手,都不敢摸

飞飞听听,调油门的瞬间,电流变化大,输出变化大,

调试一下,把机器调整到油门到一定位置能悬停,这问题会好很多

网友:
订这位朋友。。。不走寻常路。。。
富有探索精神!

楼主:
我这不是都探索了么
机器也飞起来

希望大家也是不管用什么机器都能爽飞

网友:
其实450也不怎么要调试啦,我自己装的照样能飞啊,还是纯新手。而且450的normal模式调整螺距曲线,把螺距都调成正的,就不会有突然往下的危险了。005的控没法调整吧?

所以,有心上005的,忍忍上亚拓吧

楼主:
005这个没指望,一入门,也就这样了,我昨天回家小调一下,我得normal模式,螺距都是正的,调到IDLE UP的话,就能有负螺距,正负螺距都刚刚好 我用工具测量过的

网友:
LZ人才呀,没有直接上450可惜了

网友:
可罗萨 给这个板块带来了清新空气 不然每天就是004 v4 夸克~~~~~~~~~

也改变了我对005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