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发火了

楼主(2009-02-23):
今天有点晕,我的孵化器50A双向有刷电调进出线接反了,动了一下遥控器连爆几声火焰冒出热缩管。剪开包装焊锡珠子掉下几颗,仔细一看8块不知啥大功率管(B416 BE3317)裂了最少俩块。不知有修的价值没, 网上没搜到驱动管的资料,请大家救命啊!

楼主:
上图

焊锡化了,驱动管裂了两个

网友:
功率管坏了,看看型号,在电子城买个换上就是了

网友:
一般里面的容易热坏!!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7805也坏了维修时别忘了调掉

楼主:
这个集成块可以用哪个更换,电子城我没有找到同型号的。一般会坏几块,谢谢

网友:
接反了会出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