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的大齿轮盘和尾齿轮盘!

楼主(2009-02-23):
炸了N次,发现主马达下面的大齿轮盘和尾电机的齿轮盘出问题了。
主要表现是齿轮盘变形,就是把两个塑料件拿到手上看,整个齿轮盘不是一个平面。
不过主马达齿轮盘程度不大。尾马达的塑料齿轮盘有点严重,在地面飞机尾巴自转了……
高人有什么办法校准吗?除了买新的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上照片先!

网友:
004的大齿从水平面看不平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即便是新的也就是这样。
尾桨地面自转是不是你的油门微调高了?降低油门微调如果还是自转……那就是灵异事件了。

网友:
2楼 的黑人好猛哦.........开始拿枪了.......哈哈 猛
004 大齿盘不平正常 我的也是 不影响啊
尾桨自己会动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控没电了? 是用原配的控嘛?
我的004 用别的控 放3D 档上尾桨就会自动转(油门是最低)

网友:
我的大齿盘也不平,转起来都蹭到电机螺丝了

楼主:
原来新的也这样啊!
尾巴自转肯定不是其他问题,我正在飞,尾巴撞墙了,然后掉了下来。
还以为尾桨有问题或者是松了之类,检查一下没事。认真看下尾齿轮变形了
可能我没说清楚,是起飞的时候尾巴顺时针转,就跟没锁尾一样(不过我没去调过4合1,不知道调锁尾,反正我把飞机调平衡,尾巴起飞的时候一般不动)

要在转动中才能看得出来,不好怎么照!

网友A:
起飞时候 顺时针转 那好办啊
调机时候电池要充足,断电后把4合1里那个P打头的旋钮逆时针调个2度 你再看看
具体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这里写着哦
LZ 仔细去试试 004不调不行啊 调整好了就稳了 我也在学习中 经常调好了 换个电池 又不稳了......

网友:
慢速转靠操控微调,急速转停机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候 顺时针转 那好办啊
调机时候电池要充足,断电后把4合1里那个P打头的旋钮逆时针调个2度 你再看看
具体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9076&extra=page%3D1这里写着哦
LZ 仔细去试试 0 ...

兄弟,你不是吓唬我吧,换块电池都要重新调整4合1??!?
我摔了好多次,都还没调整过4合1,一样可以悬停,只是时间停不过几秒!
本来好好的,摔一下就要调整4合1了吗?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
反正我觉得004 邪的很 造成它不稳的因素太多 有时候就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东调下 西调下 再飞就稳了 呵呵

网友:
一般来说一块电池调两次,满电一次,半电一次,再换满再一次,半电……
不过我一般只动微调,没到动4IN1的程度,尾电机劳损估计会调频繁点,谢谢!

楼主:
我又弄好了,用几把小扳手把尾齿盘加紧,放了一晚上,再装上又没事了!

网友:
004果然很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吓唬你,我的004也是刚从镍氢换成锂电,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四合一,换电池后尾巴的手感有一些不一样了

再说,也谈不到吓唬吧,那个四合一很好调整,不费时。

四合一这个东西调的时候不用太较真,电足的时候和电亏的时候自己都会有变化,调个差不多就行,飞的时候还需要控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