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6I的6200接收的灯一闪一闪

楼主(2009-02-23):
新人请问:我的DX6开机,再开接收的灯是一直亮的。可是把接收的电断后再接通电。接收的灯是一闪一闪的。
舵机
各方面正常,这样是正常吗?

网友A:
都这样的,呵呵

网友B:
没问题。插电的过程有些电源波动,接收机以为遇到的低电压

楼主:
谢谢LS的指教。

网友C:
再开接收的灯是一直亮的。可是把接收的电断后再接通电。接收的灯是一闪一闪的
这样可以正常飞行吗?

网友D:
我的DSX7也这样,但是使用过程中没问题

网友B:
可以正常飞行。不放心的话,多插拔几次电源直到有一次指示灯不闪

网友E: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接收机掉电时间足够长的话(超过40秒),灯就不会闪了!

网友F(2009-05-10):
9楼的说得很对,只要接收机掉电时间足够长,灯就一直恒亮,否则接收机和卫星接收的灯都会闪!

网友G:
有人说这种情况是提示不是第一次对码

网友H:
一闪一闪也能飞啊!一闪一闪不是提示有干扰吗?知道的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I:
重新对蘋后,我都是恒亮的!

网友J:
听说:一闪一闪,代表,电源曾经有过低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的6200和6100,有时常亮,有时闪
反正都能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H:
那如果是天九pcm接收,在飞的过程中一闪一闪说明什么啊?

网友I:
一闪一闪是提示你的接收断過电,當你第一次开控接收上电是恆亮,在你飛完后如果你的接收是一閃的就是表示你的接收斷电過之类的…

网友K:
我的DX6I基本上每次飞都是一闪一闪的,不闪的时候倒是有点不习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