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箭配置問題

楼主(2009-02-24):
泡沫紅箭配2200mah3s 3900kv 2040馬達65mm涵道可以嗎

网友:
不知道 没飞过

网友A:
我的红箭是4300KV值的电机,也是64涵道飞起来很过瘾。3900KV值也应该没问题,自己装上竖着试一下就行了。

楼主:
飛行時間多少?

网友:
会比较肉

新款的都换装了更高效的外转马达了,2040内转的话会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箭是4300KV值的电机,也是64涵道飞起来很过瘾。3900KV值也应该没问题,自己装上竖着试一下就行了。

我的是原装的动力,买回来已经装好,不能拆下,所以看不到是什么型号.竖起来,只能去到60度左右,推重大概能去到多少呢?模拟器中,0.5已经很勉强了

网友(2009-04-04):
都那么高KV的呀?我的才3550KV。

网友:
A123电池 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