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我看
遥控器
一般都能加接到电脑上,然后飞
模拟器
什么的。
不知道能不能利用电脑控制遥控器,也就是说利用电脑控制遥控器发射的信号,这样如果有合适的自动飞行的软件就能让飞机自动飞行了。

网友A:
很有前途的想法。
不过那不是要在直升机全身加满传感器,不然电脑怎么知道直升机的状态,做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