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小弟解决一下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9-02-24):
还是综合论坛人气旺呀,前几天450尾巴摇晃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尾巴现在还是有些问题,麻烦大大些指教

急加油的时候尾巴会往右甩,大概30-40度,这是什么问题呢?陀螺感度太低?还是陀螺延迟太大?造成陀螺反映不过来???我用的GP750+DS520
还有就是,GP750 延迟设置到0,是不是不动摇杆就行了,还是要移动到绿灯闪索?
昨天买了一副YT的325碳纤浆,但是拿回家发现浆面有些上翘??,两只都上翘,而且幅度差不多,这事厂家问题,还是厂家的设计??
麻烦大大些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跟延迟基本没有关系。

基本上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增加陀螺仪的感度/行程,另一个是通过调节油门螺距曲线增加悬停时的尾桨转数(油门增加螺距下降)。

前面一个方法是增加控制回路的灵敏度/增益,后面一个方法是增加执行机构输出增益(因为尾桨的转速和大桨严格成比例,增加了大桨转速就是增加尾桨转速,锁尾能力会增加,但是电力消耗变大)。具体使用何种方法要视你的飞机的情况而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如果照你所说的,我的马达功率和转速不够吗?
如果我加大电调和马达,是不是可以明显改善呢?
陀螺行程我已经调到了左右最顶点,但不卡舵机
在不锁尾模式下,我把尾浆角度调到了不自选,这样对吗?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碳纤浆面向上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