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换锂电遇到问题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2-24):
04年买的4# 一直没飞起来过 最近搞出来 发现原配的电池不行了 就想换锂电 原配的650mah电池重91克 手里有一块450的电池 有些老化 飞悬停5分钟 就决定改成2s来飞4#  改后重95克 但是充满电来飞 大失所望啊 油门推到底 飞机离地不到2cm啊 怎么办 高手帮帮忙啊 急呀 毁了块450电池 也没搞成 电机配的10齿的齿轮 换成12齿的怎么样? 还有12齿的齿轮那里有合适的

网友:
用LAMA电池吧,450电池太重了,LAMA电池只有50克

楼主:
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换 12T 齿轮吧,5imx商城就有

我现在在用,效果还不错。。。

你可以试试,没准有惊喜哦 :loveliness:

楼主:
4#的齿轮模数和内径是多少啊? 我没的工具 无法测量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的齿轮模数和内径是多少啊? 我没的工具 无法测量啊  谢谢了

模数是0.5的,内径是2 mm的。

网友:
直接找店主要,各种模数,齿数多少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楼主:
kao 换了12t 还是飞不起来啊 有15cm高啊 是换13T好呢 还是14T

网友:
这个貌似就不是齿轮的问题了,可能的原因有电池、电机和混控,继续增加齿数只会增加电池、电机和混控的负担,不仅没有改善,可能还会更差,建议LZ飞一会后摸下电机和混控,有没有严重发热的现象,然后再求助看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你是哪里的啊?

最好能找到同样的飞机用替换法判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能一次解决,不然只能一个个原因试。。。

可能会走些弯路。。你的主电机没问题吧?

网友A:
LZ如果使用的4#原来的胶浆(用木浆另当别论),应当检查以下方面:
1、检查大浆传动系统是否顺畅
2、主电机齿轮与大齿轮啮合是否太紧
3、电池插头接触是否良好
4、主电机故障
5、混控故障
   第1、2条,可导致主电机很快发热;  第4条,主电机故障包括:轴套间隙磨大了、污物影响转动不畅、电刷磨蚀、退磁等都会导致主电机出力不够,判断麻烦一点,换个主电机试一下就知道了。第5条,混控故障会导致4合1功率管部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使用的4#原来的胶浆(用木浆另当别论),应当检查以下方面:
1、检查大浆传动系统是否顺畅
2、主电机齿轮与大齿轮啮合是否太紧
3、电池插头接触是否良好
4、主电机故障
5、混控故障
   第1、2条,可导致 ...

1 非常顺畅
2 不紧
3 良好
4 不知道怎么检修
5 不知道怎么检修
昨天没办法就换了14T了 油门最大 能飞60cm高 飞10分钟左右 主马达有4-50度 三合一外壳某一处有些温温的 尾马达有30度左右

网友:
如果主马达只是 40-50度,尾马达和 3合1温温的
那就放心用吧。。。

你的是原配的主马达吗?

我感觉是不是你电池的问题哦? 电池负载时压降大,出力不够

450上能用是因为无刷动力比较强。。。而且不是也飞不久吗。。呵呵

楼主:
是原配的主马达 我也有点怀疑电池了 但又不想再投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配的主马达 我也有点怀疑电池了 但又不想再投资了

我跟你一样的,电池不行
我就在用 12T 飞。。。

现在我 12T  13T  14T 的齿轮都有。。

网友A:
锂电的判断:
1、刚开始还能飞得高一点,很快就飞不起来了
2、电池不热
3、电池很短时间就充满了
如果是这样,就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判断:
1、刚开始还能飞得高一点,很快就飞不起来了
2、电池不热
3、电池很短时间就充满了
如果是这样,就是电池不行了。

1 从头到尾都飞不高
2 温温的
3充满要2个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