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固定正反桨在同样转速下怎么改变升力?

楼主(2009-02-24):
在两上固定桨,一正一反,一上一下,
在同样桨距和同样转速下,
不改变转速的情况下用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改变它的升力?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觉得你的表达很不清楚。
影响升力的无非是桨的大小,转速,桨距。
说白了,就是电机输出功率大自然升力大。。。

楼主:
我知道影响升力的是桨的大小,转速,桨距.但是如果在固定桨距和固定的转速下,要改变它的升力,用什么办法,比如改变气流的方向等等!看用什么办法比较简单有效!

网友B:
固定转速,固定桨距 升力就固定了,还能怎么变?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没办法
固定桨改变拉力只能用转速。固定转速的话,只能通过变距改变拉力
又或者,你在两个桨的中间位置装个舵机,带动个滑块来改变重心好了!

网友D:
也有办法,把桨做成像天线一样能伸缩的,想升力大点就伸出来电,想升力小点就缩回去点。O(∩_∩)O哈哈~
如果嫌麻烦的话,在地面上拿个电风扇像上吹。想飞高点,电扇就转的快点,想飞的低点电扇就转的慢点。
再要不就拿块面板在机机下面,想升力大了,把板子向上抬抬(有地效),想升力小了,把板子撤掉(没地效了)
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应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