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3.5pojie版也需要加密狗或者音频线来玩么?

楼主(2009-02-24):
请问一下是不是玩G3.5破解版必须用音频线或者加密狗?控自带的模拟线不行么?

网友A:
任何可以连接的线都可以

网友:
那我的控为什么控制不了呢?用的那个EMU3.3设置了通道 但是点运行游戏进去后控操纵没有反映 为什么啊?

网友B:
要在控制菜单里选择摇杆

网友A:
还要通道映射

网友:
怎么设置和映射通道啊?能不能给个图或者教程什么的?受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