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拉玛V4小改装!

楼主(2009-02-24):
今天休息,闲来无事,把小拉玛充满了电,在家里飞一会儿,没想到尾巴扫到桌脚,原装的尾巴打碎了,一直想动手改下自已的小拉玛,就乘这次机会了,首先,原装的电池充电线太短,把充电线加长,然后觉得原厂的起落架太弱的,翻箱倒柜找到儿子的一架被儿子玩烂的小飞机,哈哈,起落架有着落了,接下来要进入正题改尾管了,一直都不喜欢拉玛的尾巴,觉得不霸气,而且不漂亮,找了根铝管子做为尾管(呵呵,有模友猜得到我的尾管是用什么东东代用的吗?),暂定长度为拉玛尾巴的原长度(铝的肯定要比原来的塑料要重一些,所以暂定原长,如果尾管太重,可以慢慢的减短来配平衡),然后就是钻孔开槽,唉,可惜的就是找不到2个大的长螺丝,3个大的螺丝又太大了,只有用牙签暂时固定,安装完成后,又装上尾翼,用原厂的头罩,觉得漂亮了很多,试飞了一下,很稳,微微的有点后倾,如果给儿子玩的话加上训练架,应该是刚刚正好平衡的,改的起落架比原厂的不知道要好用多少,而且这样结构的起落架,落地的时候减震性非常的好。等找到2个大的螺丝,还要加装尾管固定钢丝,加强尾管的固定。文笔不好,上图了,大家指点下吧。

PS,有模友猜得到我的尾管是用什么代用的吗?眼尖的应该能猜出来

小改拉玛

小改拉玛

网友A:
尾管是不是室外电视接收天线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是不是室外电视接收天线拆下来的??

呵呵的不是的哦~~~~提示一下,仔细观察一下,这尾管材料也是跟模型有关的

楼主:
如果有五个人猜不中的话,我就公布了~~~~

网友:
直接用的尾管吧?

楼主:
哈哈,公布了,尾管材料用的是,油直起落架上的管子~~~~~在家里找到个原来摔坏的油直起落架,把上面的管子拆下来,就当尾管用了,因为重量和粗细正合适

网友:
一般看上去都认为是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的不是的哦~~~~提示一下,仔细观察一下,这尾管材料也是跟模型有关的

油机的脚架管   ///

网友:
老大你的脚架应该是从2通的大黄蜂拆的

网友:
改的得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