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级飞机上用的廉价锁尾舵机有什么好选择? Esky0508数码舵机怎么样?

楼主(2009-02-24):
400级飞机上用的廉价锁尾舵机有什么好选择? Esky0508数码舵机怎么样呢?

ESKY 原厂陀螺搭配的好像都是这个。。

网友:
廉价的话ESKY0508不错..够用了

网友A:
小了一点,扭矩可以不太够

网友B:
0508飞400级刚好..上450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450用过4个0508翻过。。。没问题,还是第一次翻,不过不排除久翻出问题。。用那个3D一共搞过10次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08飞400级刚好..上450就不行了..

看了下,Esky 全系列都是拿它来作锁尾舵机的,

包括 450级别的 013.。。。所以。。应该。。问题不太大吧

不过 Esky 也真是够强,一款舵机打遍天下啊 :loveliness:

从 Lama 到 013,

从斜盘舵机到锁尾舵机。。都是这一款。。。

网友C:
7.5g数字舵机锁450没问题,我就是用的0704b+7.5g,航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g数字舵机锁450没问题,我就是用的0704b+7.5g,航线没问题。

0704B 怎么样? 好用吗?
跟 GL 的 KDS800 比哪个比较好?

网友(2009-04-21):
ESKY0508的舵机是不是数码的,速度还没有辉盛9K快,我的GL450换上ESKY0508的舵机后试着不快,锁不了尾!

网友:
Esky0508确实还不错,我的感觉刚好和楼上相反,有数据为证:

Esky0508
重量:7.5克
扭力:1.0千克/厘米
速度:0.1秒/60度
尺寸:22.8*20.8*11.5毫米

SG90
重量10g
扭矩1.5kg/cm
速度0.3sec/60度
尺寸23x29x 12.2mm

网友:
我的016上ESKY0508用了很久了,没有问题。
另外现在的0508都是数码的了。

网友D:
0508貌似假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了一点,扭矩可以不太够

同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508貌似假数码!!

高人,是否有什么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人,是否有什么证据

是数码~但是速度确实没辉胜快...数据最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