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7你们能飞多久

楼主(2009-02-24):
听说XXD2217是电老虎,但朋友说不怎么会费电
拿过来配合赛力20C的电池和固朗40A电调试下,很暴力,比以前的固朗紫色电机暴力不只一点点,但是一般模式5,6分钟就报警了
有点阳痿的感觉呵呵。不知道开3D还能飞几分钟
各位用过这个电机的朋友说说你们能飞多久
让我心里平衡下,呵呵

网友:
没用过..
但是XXD2217是公认的电老虎还有2218

网友:
软棉棉的机机, 肯定不如动力强大的来得爽.............

楼主:
可是现在不需要这么强的动力
呵呵,现在还没玩3D
只希望每块电池能多让我练会儿

网友:
油门调低点啊

网友:
拉低油门曲线

网友:
换小点的马达铜齿

网友:
XXD2217

我的几组电池被它搅大肚(电池总3·8下来)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油门很低了,从零一条直线上去,螺距也很不低

网友:
如果用飞3D的齿,确实是耗电!不过,只要是用3D的齿,其他电机也耗电,只是相对2217更耗而已。
任何一个电机都又它适合工作的扭距,所以,合适的转速,合适的齿轮,合适的螺距,对效率来说是很重要的!
旋停要想飞得久,换个比3D齿少一颗的齿轮,把转速调在2000左右,螺距5度左右,飞完你也可以获得什么冰峰XX一样的暖暖的电机温度,而时间还比原来长很多。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用3D的齿,同样调转速调在2000左右,螺距5度,你依然会得出2217很耗电的结论!
所以,2217实际上没有传说的那么耗电,不过说它不耗电的也都是些枪手!一个电机,很适合暴力,就不会很适合航线!
如同一辆跑车,要想跑得猛,不可能省油的!
我也是用2217,不太好的电池,转速调在2200,都可以飞7分半

楼主:
谢谢楼上认真热情的回答

网友:
8楼的是因为电池放电C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