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床主轴的垂直,有点小进步

楼主(2009-02-24):
那个超重的铣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7876

已经开始运转了,不过出了个问题
主轴不垂直,铣出来的工件有一边高,铣刀左右齿之间不平
把旁边2颗螺丝拧松之后,可以调整

调了好几次,都没调正,请问有什么方法比较容易调正的吗?

楼主:
图示,
红圈里的螺丝可以左右调正

黑色的是夹的一L型工件,我的调正是这么做的
台钳上的工件,一角和黑色位置的边对其,然后转动主轴180度
调正工作台,使工件的同一角,和红色位置的边对其,2边和台钳工件相同时
主轴应该为垂直

但是做了几次,效果不如想象的那样,仍然有1MM左右的偏差
求救XD。。。。。。。应该怎么校正

网友:
还是用直角尺或水平仪来得直接点
再加个百分表

网友:
如果光是图上的左右有问题好办,前后也有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A:
工作台轨道及垂直轨道已经磨损,因此楼主检测主轴是否垂直的方式是无用功
主轴夹一长些的标准检棒,打双表测,主轴转一圈情况就知道了,如果幸运,主轴基本不用修铲,调调转向就可。如果中彩,主轴头转盘处要经过反复的铲刮、检测、铲刮才可修复,这仅仅是大修此机的一小步之一。从楼主的情况基本可以了解,这机想要达到人们经常挂在口边的精度,还需要较久的磨练

网友B:
开始就担心楼主的jj没有精度,现在看来应验了,这个东西没精度,就跟废铁一样,不过还好,楼主是按废铁价买的,再卖了也不吃亏。

新手最好不要买二手的,特别是底细不明的,否则还不够着急上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轨道及垂直轨道已经磨损,因此楼主检测主轴是否垂直的方式是无用功
主轴夹一长些的标准检棒,打双表测,主轴转一圈情况就知道了,如果幸运,主轴基本不用修铲,调调转向就可。如果中彩,主轴头转盘处要经过反 ...

谢谢斑竹,工作台轨道没有变形,主轴貌似也没有变形,
那个地方不垂直,是因为当时进门的时候把主轴头给拆了,后来装上的时候没有装垂直

这个是整个工作台上下工作的,那个导轨太粗了,使用了一下,好像还可以
如果主轴真的变形了,偶动手能力太差。那个主轴就直接固定不动了。
权当没有钻功能,只有铣功能了。呵呵

放大版的51村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就担心楼主的jj没有精度,现在看来应验了,这个东西没精度,就跟废铁一样,不过还好,楼主是按废铁价买的,再卖了也不吃亏。

新手最好不要买二手的,特别是底细不明的,否则还不够着急上火的。。。

谢谢关心,不过这个可不是废铁哦
钢性不是一般的强
我用莫3柄50的刀盘,下刀3MM,铣钢。效果和用ZX20,8铣刀,铣铝,下刀1MM,的感觉是一样的

只是机头装的时候,左右不对称而已。如果只用一侧刃铣,痕迹是很平的

正在努力调试小JJ

网友C:
多上点图大家都会热心的帮助你的  主轴的发兰左右能调节 调节好了打上个对齐标记  最好能在L型工件上加上个百分表 旋转180看两边的读数     垂直度好的铣痕是双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上点图大家都会热心的帮助你的  主轴的发兰左右能调节 调节好了打上个对齐标记  最好能在L型工件上加上个百分表 旋转180看两边的读数     垂直度好的铣痕是双曲线的

恩恩,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铣出来只有一边工作,痕迹是一边有曲线的

我是用目测来量的,L型工件是六角扳手
这里下雪了,太冷,估计这个也占一个原因吧,呵呵
百分表好的太贵,便宜的不灵敏,用手轻轻碰一下不回位,还没买

网友:
LZ这个铣床是什么型号的? 哪里生产的, 好鸡

网友:
在主轴端面上吸一校表,触头和工作台面接触,转动主轴,观察校表在转动过程中的读数是否一致,前后、左右测四点。

网友:
不知下面的xy平台能不能垫一个角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此床应从升降台开始逐步测校,有条件的话应检测各工作台的自身垂直与平行度,必要时通过刮修校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铣头的工作放到最后。铣头与床身连接面没有定位设置,这样在工作时难免位移并给以后拆装带来麻烦,修校结束后应定位。

楼主:
恩,楼上说的极是,不过我没有那个耐性和技术,唉

我是这么打算的,主轴调正后,直接固定工作台上一铁板,用铣刀铣一个平口钳来,这样不管是哪个方向都不用调正了,平口钳走的就是铣刀的路,当然也不存在工作台的垂直或者平行。不知道这样能否

PS,今天换方法了,用一铁板,用一侧刃铣出平面,然后夹六角扳手做测定,结果调了N次,最后误差大概在0.05MM左右,50的刀盘,如果快走刀是可以看见双曲线的铣痕,慢走刀就看不到了
哎,看来百分表不能少啊,少了那个东西,那0.05的误差,怎么也消不下去

网友:
工作台本身也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终于有进步了。如图
左面是快进刀,右边是慢进刀
快进刀螺纹明显,慢进刀螺纹有点不明显,还是有一点不垂直
用的是22直径的焊接铣刀,拍出的图片怎么显的那么粗糙

网友:
我昨天用铣床铣出来镜面效果了

网友E:
发错地方了,抱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