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UG4.0出现问题

楼主(2009-02-24):
在51zxw下载了UG4.0
按照教程安装,备份注册文件,修改注册名,指定安装文件路径,指定注册文件路径~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把那个idriver.exe进程干掉试试?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
原来不需要注册,它自己会~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2009-03-31):
引用 楼主:
在51zxw下载了UG4.0
按照教程安装,备份注册文件,修改注册名,指定安装文件路径,指定注册文件路径~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从哪下载的UG4.0 给一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