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知道这个飞行器的控制原理吗?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网友A:
科技新时代上看到过,好像要2000多美金。

楼主:
我只想知道飞行原理、、、、怎么样控制的

网友:
3台拉玛飞机的混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技新时代上看到过,好像要2000多美金。

DragonFly V3,不是2000多,是6000多。带自动驾驶仪+GPS导航。

控制原理其实和其他的无人直升机/飞行器没什么两样。三轴陀螺和加速度计检测姿态,三对螺旋桨执行。

楼主:
意思是说和四轴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和四轴的原理差不多?

3、4、5、6......轴的原理都一样吧?

网友:
3轴陀螺仪   Dragonfly X-6

网友B:
3轴比4,5,6轴更科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轴比4,5,6轴更科学

都是科学的,要不飞不起来!。。用的最多的就是最科学的。。所以普通的直升机才是最科学的。这个要6个电机,6个电调。。钱多的烧的,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调试到晕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科学的,要不飞不起来!。。用的最多的就是最科学的。。所以普通的直升机才是最科学的。这个要6个电机,6个电调。。钱多的烧的,还容易出问题!

这个是高度商品化了的,应该不用调试,可靠性很高。6个电机是因为上下可以抵消转矩。

据说飞起来超静音,用电脑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这个飞机就照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脑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这个飞机就照着飞。

  是酱紫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