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怎么买?

楼主(2009-02-24):
请问平常磨刀用的砂轮机功率大概多少的比较好?砂轮直径呢?多少钱拿下合适?谢谢各位!

网友:
我的2手的。好像是200MM砂轮。价格记不清了。好像60-80吧
你参考一下

网友:
 看题目很想回答:"给老板钱,然后拿走."
我是用二手的,比楼上的贵,要120,200mm砂轮一粗一细

网友A:
我买了台二手改好220V的得伟6寸,声音非常静,振动也小,买前在工业品市场看了看,现在国内一般的机器太差了,真下不了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1.挑做工好分量重的买
2.功率550w以上
3.轴直径20mm以上
3.空机启动整机无位移\噪音低
4.停机惯性运转时间越长越好
5.价格大约200以上

楼主:
谢谢各位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台二手改好220V的得伟6寸,声音非常静,振动也小,买前在工业品市场看了看,现在国内一般的机器太差了,真下不了手

这个问一下,你买的这种砂轮机能换用国产的砂轮吗?砂轮中心孔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
我的是上海产的,功率370W,砂轮直径是150MM
价格1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一下,你买的这种砂轮机能换用国产的砂轮吗?砂轮中心孔是多大尺寸的?

机子本身带有砂轮,手上只有一个活动板手,一时拆不下来看内孔的尺寸,应可以用国产砂轮的,过几天找多个板手拆了看看,另如果怕轴不相配,买砂轮时问JS要多几个砂轮轴套就得了,我买金刚石砂轮时就要了3个,什么规格的轴也能配了

网友:
80%以上的砂轮机买了安装后振动过大没法用
用水泥打一予埋件才能用

网友:
5楼说的极是

网友:
我的是花90快钱买的二手的  370瓦的!磨车刀好像小点   正准备换个55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本身带有砂轮,手上只有一个活动板手,一时拆不下来看内孔的尺寸,应可以用国产砂轮的,过几天找多个板手拆了看看,另如果怕轴不相配,买砂轮时问JS要多几个砂轮轴套就得了,我买金刚石砂轮时就要了3个,什么规 ...

原来是介个样子的,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