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与 电动模型

楼主(2009-02-24):
大家来讨论一下,大电动的时代是不是快到了。最近A123很流行,虽说这个电池比以前的锂电重点,但对大点的飞机,比如50级以上的,本来油改电就比油机轻了几百克,这几百克也不用省了,用在改A123电池上绰绰有余。我25级的MINIX,油改电(全重,包括接收器电池和动力4S电池)就比原来的油机轻了3、4百克,50级的就轻的更多了,所以,电动的有很大的余量,更本不用担心重量。现在MINIX上的4S电池重240几克,A123每节70克,4节也没重多少,而且A123有30C的放电系数。

楼主:
虽然我还没开始搞A123,但已经有计划了,希望大家能推荐几个比较好的供应商,要求电池质量好点,要能帮我都挑选好,焊接好的供应商,短信告诉我,谢谢!

网友:
正有上A123 的打算 不过暂时电池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336daa94f5b2ddf0a984b22df542e7f.htm
国内就有了

这个太贵了,买不起,想用A123,就是冲它便宜。

网友B:
猎鹰兄,我玩航箭3a,看你用了很多电机,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在什么地方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猎鹰兄,我玩航箭3a,看你用了很多电机,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在什么地方买,谢谢

我用DUALSKY3536电机,KV1300,40A电调,3S 2200毫安20C,10X6桨,电机是在上海双天买的。

网友:
给个链接好吗,我是新手猎鹰兄,谢谢

网友B:
猎鹰兄,这个电机够暴力吗?20c2200ma可以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猎鹰兄,这个电机够暴力吗?20c2200ma可以飞几分钟?

这个电机,网上没有卖的,只有上海模型商店有售。也可以用其他品牌的电机,只要是3536(或另一种标法2814)就行,KV值要达到1300才有力,如只有1000-1100,飞起来动力不足的。我们飞3A飞机的基本要求是,飞机能垂直高速飞行,不能垂直飞了几十米就没劲了,否则很多动作是不能做的,比如空中划大圆,竖直直径50米的大圆。3S 2200毫安可以飞3分钟。

网友C:
嘿嘿,汤兄,你也打算上A123了? 这个电池你那边用起来有点需要注意,第一,低温时候会较差,第二放电放到没的时候会突然间没动力,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我这边已经有摸友组4S飞 成都轻木了,超级稳啊,而且便宜,现在电池一组4S弄好也就最多75,如果自己搞1颗电池最低做到13块。成本比锂电便宜多了。

网友D:
这个电池玩船的兄弟们早就流行了,看来玩飞机的落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汤兄,你也打算上A123了? 这个电池你那边用起来有点需要注意,第一,低温时候会较差,第二放电放到没的时候会突然间没动力,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我这边已经有摸友组4S飞 成都轻木了,超级稳啊,而且便宜,现 ...

的确是这样。但问题不大,我这边温度更低。起飞后先全油门冲一下,让电池自己发热。再缓飞一下子,电池就进入状态了。
至于第二点,严格按定的时间来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玩船的兄弟们早就流行了,看来玩飞机的落伍

玩船、玩车的早就用了,我早知道了,就等你们先试验好,免得自己当“小白鼠” 。船和车对重量要求不是很高,再怎么也是二维的,技术含量要比三维的飞机低许多,而飞机就不同了,所以用在飞机上要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汤兄,你也打算上A123了? 这个电池你那边用起来有点需要注意,第一,低温时候会较差,第二放电放到没的时候会突然间没动力,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我这边已经有摸友组4S飞 成都轻木了,超级稳啊,而且便宜,现 ...

谢谢提醒,我会在起飞前,把电池放内衣里,暖和一下 。第二点,遥控器上可以设置时间,早点下来就没事了,再说,我们一般飞机上都再加有接受器电池,动力电失去时照样能降落,我们都专门练习过熄火降落的。

网友E:
猎鹰你好,你要买这样电池时别忘记通知我,我也想搞几块,飞450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猎鹰你好,你要买这样电池时别忘记通知我,我也想搞几块,飞450行吧

xiang

网友F:
铁电池比较贵啊

上大电动,40 级别的, 锂电都 6节了, 铁电池还要多吧,因为他电压低 ; 电池造价太贵了, 基本150 元一节。
当然好处也是有的,重心会比较有利,避免油改电后头轻的问题; 抗造,可以快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大电动,40 级别的, 锂电都 6节了, 铁电池还要多吧,因为他电压低 ; 电池造价太贵了, 基本150 元一节。
当然好处也是有的,重心会比较有利,避免油改电后头轻的问题; 抗造,可以快速充电......

淘宝网上13、15元一节,6节的,才90元。

网友G:
在用了·感觉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用了·感觉很好

这位仁兄用的是啥牌子的 a123? 方便告诉俺啥地方采购不; 还有充电器用啥样的, 谢谢

网友:
用了暂时还不错

买了20节, 容量够,刚开始用,在多试试, 我是6S飞蝴蝶, 1.84kg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猎鹰你好,你要买这样电池时别忘记通知我,我也想搞几块,飞450行吧

船长,A123飞450 会偏重哦,很多人说不好飞。最好飞500 级别的

网友:
正在关注这个电池,看到电直上包括450都有用的了,用在固定翼上飞大飞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A123是否比锂电池安全? 不易爆炸?
它也可以用锂电池充电器来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336daa94f5b2ddf0a984b22df542e7f.htm
国内就有了

这个应该是用a123的开发套件组的
a123至今没有对社会销售过他们的电池,要买他们的产品,用户得提供一系列资质证明,经他们的应用部门审核通过才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