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问下大家对主流4通道选机的建议

楼主(2009-02-24):
004  这款讨论最多就是不耐摔 不过做工精细

雷鸟 这款机器有人说不是很好飞。不过做工不错结实点

华尔科  玩的人不多资料也没多少

CUPID 新品牌 据说飞行很稳,不过V2.5的做工差。期待V3中

老调常谈,我是新手之前没飞过。所以想选款机器来过渡到450

网友:
450更不耐摔!!!
004换装了脚架后从一米以下的高度、四脚着地摔下来的话,一般不会坏什么东西(前提是无动力)。
450谁敢试试?呵呵!降落时过快都会将横轴搞弯掉……桨质量大的缘故!

网友:
黑人犀利的眼神让人胆寒。。。。

个人意见 选004

网友:
CUPID的手感更450不是一路的,不能用来过渡

楼主:
雷鸟呢,这款又如何呢 最新的4代有什么改进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确认的是自己手里的预算,如果预算在1000以下或者1000出头就不要考虑精度上的选择了,差也不会差的太多。
相对同等价位里更重要的是配件是否充足,这应该是影响选择购买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网友:
我强烈推荐 004!
我可是走过冤枉路的。。
几年前就买了 Jabo(跟雷鸟同一时代和设计的产品),结果那破机器一直我就没飞起来
整天在那调啊,修啊。。。让人发疯!
直到去年底,入了004,很快就享受到了飞行的乐趣。

在我看来,虽然基本同款,但004至少这两个细节比雷鸟等高明得多:
1、004 主轴上的限位器设计!
装了限位器后就根本上杜绝了主轴上下活动的匡量,大大减少了虚位
由于没限位器设计,以前我那 Jabo主轴上下活动的匡量足有1mm,
那个虚位哦,烦死人。。。
我以前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轴承往外拉一点,再用 502固定,这样可暂时解决虚位
但是一摔机,轴承一缩回去,匡量就又出来了,靠,搞死人!

2、主轴和大齿盘的连接
004 的主轴与大齿盘之间是有固定装置的,装好后主轴不可能在大齿盘内滑动,保证了传动的可靠性
而Jabo等则是直接把主轴插在大齿盘上而已,
这样的后果就是主轴与大齿盘之间可能会打滑!
就是电机带着大齿盘转,但由于大齿盘与主轴的连接处打滑
所以动力传输不到悬疑头,我现在的 Jabo就是这样,非常让人头痛

总之,就我的感觉,004 虽然单薄一些,但设计更成熟和合理,做工也好点
而且配件又不是很贵,Esky的产品系列也比较丰富
所以我偏向 004    Esky 在国内大陆的产品中相对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