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外丝横轴好用

楼主(2009-02-24):
哪种外丝横轴好用

网友:
我用冰人牌

楼主:
内丝横轴很不安全吗

网友:
外丝好,拆装方便,方便换横轴!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容易断,只会弯,减少炸鸡、射浆的可能!

网友:
现在外丝的只有两种,两种都用过,推荐冰人牌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冰人牌外丝横轴。。。

网友A:
冰人的 强度微微高一点 价格也贵一点  但是横轴不是越硬越好  一般 上悬停用冰人   上航线和3D建议飞越 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飞3D炸J的保护是绝对的   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网友:
明显冰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人的 强度微微高一点 价格也贵一点  但是横轴不是越硬越好  一般 上悬停用冰人   上航线和3D建议飞越 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飞3D炸J的保护是绝对的   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不是吧,我用过飞越的软得不能飞,没有炸飞着飞着会自然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要有硬度的。问下冰人横轴为什么中间有个缺口啊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有硬度的。问下冰人横轴为什么中间有个缺口啊干什么用?

可以用钳 卡住中间缺口,拆卸螺母时更方便。

网友:
冰人的较硬,飞跃的较软,各有各的好处,楼上说的的,自己选择!

网友:
我现在用飞越的 感觉软

我也买了冰人的横轴

感觉飞越的 比冰人的好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