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新pg80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奇怪了,新买的pg800刚刚装到450配合ds520一两次起降完全没问题的。今天通电后就启动不了ds520,需要热拔插尾
舵机
和
陀螺仪
的接口才能启动ds520。
换了只esky7 g也是这个问题。
然后换101,通电后就能正常启动。
然后把ds520放到gm730上,能正常启动。
难道是ds520和pg800兼容性有问题?
但pg800的说明书上也提到ds520的啊。。。。。。。

网友A:
舵机类型是否设置正确? 1520-333

楼主:
默认就是1520-33
我用设置卡设置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浏览E-SKY网站得知,esky 7 g属于1520us/50HZ。估计ds520脉宽为1520us,但频率不是333hz,咨询亚拓厂家。改用FUTABA、JR、HITEINO-Lab、hitec的舵机试一试。

楼主:
为啥热拔插舵机又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B:
有不少陀螺仪输出信号是1520us/50hz,比如Telebee。有些舵机软件做得不错,能够自适应陀螺仪的频率。当然不是任何频率都能适应,在某一上限频率以下能够适应

网友D:
我也是用520+PG800
PG800 調了 1520*33
用了兩個月(每星期飛八個電)520死了
初時 插電520會頂到盡頭
頂了兩個月........!!
現在轉換了F 9257 (1520-33)插電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