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一50级油直,现在选设备,举棋不定,希望各位指点

楼主(2009-02-24):
新配了一架JR Sylphide 50油直, 现在在选择设备上有点迷茫,希望各位大大指点:
1. 除尾舵
舵机
用BLS251外,其他舵机应该选购哪种 ( 在福特巴BLS351和亚拓DS610中举棋不定 )
2. 排气管因该选用哪种 ( 在杨格50和亚拓50之间犹豫 )
发动机
我用OS50蓝头,
陀螺仪
用福特巴GY611,
遥控器
用福特巴14MZ.
希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A:
 哥们有米啊!要是我的话我会选BLS351,杨格50

网友B:
水贴 能用14mz 不会是新手吧!!!!!

网友C:
舵機用BLS351...不要用 DS610 ..我朋友買過DS610用在CCPM上.. 三顆行程速度都不一致.
排氣管建議買哈多力的 522#..小弟本身已經比較過了 ..比亞拓的排氣管有力太多....
而揚格的MP5.聽了眾多使用者心得...答案是.只有比較安靜..
發動機如果經費足..YS倒是不錯的選擇..裝OS的話..建議定速器要上..免的常常超轉高溫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F(2009-04-22):
强的,都14了上9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