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改无刷,陀螺仪锁尾不正常。请教高人!

楼主(2009-02-25):
我刚买的4#3B无刷升级套装,改装后发现飞机锁尾不正常。于是我把两个接收都拆下来分别做了调试对比。用新接收器时,只加一点油门,尾电机就开始转,但它会自动加速到最高,任我怎么移动,它不会减速,也不会加速。油门打到最大,也还是这样。
        我又换用以前的接收器,尾电机随油门的加大而逐步提高转速。放手上左右移动时,也会相应的加减速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陀螺仪坏了,还是调试的问题?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11834&share=true[/cc][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11846&share=true[/cc]

网友:
混控的问题吧,另外无刷电机哪里买的?

网友:
WK商城里有吧..
淘宝也有的卖

网友:
我的无刷接收器有又同样问题,请问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
在接收器里面调 一下陀螺仪的灵敏度,看看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就可能是陀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