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心得:齿轮T数和油门的对应,表现为机机乱抖到正常飞行

楼主(2009-02-25):
咋天搞死了,机机不停的抖晃,搞半天,最后把螺距减下,提高了油门就好了,第一次用13T齿,以前12T齿,50%处油门正常是60% 而13T是68%的油门,就正常了

总结:12T齿,转速高,油门低点,13T齿,转速低,要适当提高油门值

网友:
用12T会比13T的转速高吗?

网友A:
12T跟13T只是减速比不同了.你应该查查你的机机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电机不够力

网友:
油门跟螺距是有点关系的,我的鸡鸡也是高转速抖,把螺距调高一点就不抖。。。: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T跟13T只是减速比不同了.你应该查查你的机机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那能告诉我,主要是哪里有影响了,我觉得可能是电机扭力小,螺距大后用13T的齿,电机吃力,导致转速下降

楼主:
我的电机电调是:亚拓原装的 430x+35x

网友B:
一定要把电机平衡调好!电机平衡了,好多问题就都自动解决了!顶你!继续努力!

网友:
LA摆明就是个文科生 而且没有踩过变速单车, 12T居然比13T转速高

网友:
LZ没说旋翼头还是电机
用12T的确比13T转速高(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把电机平衡调好!电机平衡了,好多问题就都自动解决了!顶你!继续努力!

电机平衡如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