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炸机修复后,稍加油门机身前顷无法起飞

楼主(2009-02-25):
这次比起之前一次应该只是小炸,损失木桨和大齿,快速修复后今天试飞
稍加油门机身就前顷,4舵机貌似正常工作(待晚上再作仔细检查),无双桨
不知是和原因造成次现象

网友:
要把jj全面检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零件比如主轴、横轴、尾轴等是否损坏,需要更换。

祝早日起飞!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斜盘副翼舵机扫齿了!

楼主:
吧连杆拆下 测试舵机 都工作正常。。。。

网友:
我想应该是舵机出问题多一点,是不是舵机有扫过齿呀?

网友A:
推油门,打升降舵(前后),看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斜盘舵机扫齿轮了!

网友:
同意以上的建议

网友:
有舵机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打升降舵(前后),看看有没有不正常

正常,
所有舵机工作都正常
晚上检查舵机的时候偶然发现十字盘不平行,
拆下来装上去什么都没调整发现又平行了。。。有时间去试飞,看看会不会好了

网友:
看看是否十字盘轴承松了。或给舵机加点负载试试是否舵机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