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巴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飞机已经调好,陀螺仪是GY401。在非锁尾和锁尾状态都几乎没有漂移。
但尾巴的中立点我觉得太靠左了。见下图

这样如何解决?

而且尾巴向右打到尽头是下面状态。

这样正常吗?

网友:
很正常,调整陀螺仪上Limit即可,401请大于100以上,单边撞墙没有关系,实际飞行是不会撞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撞墙,这样对舵机有好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后来我把尾翼折起来量了一下距离,两翼的间距是20mm。而且飞起来左旋和右旋的速度是相同的。

网友:
中立点放在尾桨零度位置,行程就有了,而且两边行程一致,不需要让尾桨成5度。

网友:
在控上调一下舵机的最大舵角和中立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感觉中立点太靠左了一点。。。不过没有切到3d并且在快速左右转圈(2圈/s)的情况下不大容易察觉出来。
下面贴一段前辈的相关调节,供需要者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装好GRYO后在锁尾状态下打开遥控(JR另议),切换到不锁尾状态.因为只有在不锁的状态下尾舵机才能回中.
2.在不锁的状态下,拆下舵机摇臂.将它调整到和尾连杆垂直(尽量90度).装好陀螺.
3.在不锁的状态下起飞,这时你会发现飞机的头会向一边偏移,这使调整尾舵机连杆的长度,将它的长度调整到用不锁尾起飞飞机不会向任何一边偏移动.这时将飞机降落,把感度切换开关在1秒内连续的切换2次以上,最后停留在锁尾之感度上(601陀螺的放大器上会出现*******的字样,说明你的GRYO已经记录下了中立点位置).
4.调整好之后,关掉接受和发射电源,重新启动.
以上就是正确的中立点调整的方法.在确定了正确的中立点后,飞机的左右转动速度大致上是一样的.在做熄火降落等大浆在突然之间失去动力来源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锁尾的效果.压电式陀螺不需要设置任何的混控,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是拿450来飞3D而不是飞F3C,具体我就不再解释了.如果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你的401上面的灯在飞行时(可以认为是简单的悬停)闪动.那么说明中立点出现了偏移需要重新调整.以上是小弟在长期的飞行中的一点小小经验.如有不对的请大家及时指正为盼.

网友:
尾桨有5°可以更好的抵消自身的旋转,减少一些行程就是了

网友:
我的雷虎50尾浆在自检结束后舵机臂也是90°,可是尾浆基本就是0°,说为也锁的很好啊!高手们说说是不是也要调整啊?谢谢

网友:
悬停时锁尾是怎么都能锁的,调好中立点是为了是左右自旋速度对称

网友:
“JR另议”请问JR控该怎么调?

网友:
我用的是JR G770T。中立点是两片旋翼夹角为0度。左右行程调小了一些,两边没有撞墙。飞起来很好,而且感觉速度还快了。于是加了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