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82CM MONO改用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我的MONO 电机是飞高540XL kv 1517 左右,之前一直用的22.2v 6S1P 20C 4400ma 锂聚,现在想改用A123 6S2P 4600ma 19.8V 20-30C, 不知道我只改电池,其他都不改的情况下,6S2P A123 和之前的6S1P 锂聚哪个能更快点,更暴力点,请各位高人帮在下比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电机kv低了点吧,2000的要好些
6S2p的a123电压低了不少
6S1P 锂聚要暴力一些

网友:
我的电机380 kv3800现在试用3s1p,还没下水。今天刚焊好电池。船60cm

网友:
用7S1P  A123试试

网友:
改到3600KV的,浆配合适点的,可以破百了。嘻嘻!我也有22.2V的锂电,不敢用,空载转速已经太高了,俺的电机好像是70000转的。

网友:
1年前人人都叫電O,現在人人叫mono,時代進步了

网友(2009-06-04):
请问原配速度是多少?

网友:
如果你的锂聚电池足C数的话,肯定是锂聚要爆力点,A123电压低点,重量也大,相对来说会慢,而且你的电机是低KV的,加高电压比加大电流的效果要明显

网友A:
严重同意老虎的观点

若硬要用A123的话,
建议试试8S或更高,前提是你的电调能承受得起30V或更高的电压

网友:
强啊!好赢的180A-可以-----不过体积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硬要用A123的话,
建议试试8S或更高,前提是你的电调能承受得起30V或更高的电压

8S2P电压也要低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