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9257和9253区别

楼主(2009-02-25):
两者的响应速度和扭矩一样,仅是尺寸不同吗?9253适用于450的电直吗?

网友A:
不合适,太重了,重心调不好.

网友B:
就体积不一样,其他参数基本相同,也可以用在450上的,要调整重心而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好像还有内部齿轮的材料不一样吧?

网友D:
9253我也用在450上过,50g,太重了
但也照飞,只要不是猛烈的3D,基本没问题

网友E:
我的9253在500上

网友F(2009-04-12):
挺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