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告诉我SJM30A电调的设置方法啊,谢谢!

楼主(2009-02-25):
如题

网友A:
先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电调接电源.会有dididi dudu 五声 这是确定了油门最高行程.然后把控的油门退到最低.又会听到dudu 两声. 接着就开始唱歌了.说明设置成功.
PS:这批30A电调有个BUG. 启动的时候要先推油门.电机转起来后马上退到最低.然后马上在加油门才能正常启动...不然你是飞不起来的...

楼主:
谢谢!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B:
kao~原来是这个问题,难怪我的215有时候油门推到底都觉得大桨转速不够飞不起来,有时候可能无意间推了油门又退了下来,然后再推油门飞机就能飞了,我一直以为我的螺距没设好,飞机没调好,折腾了我好久,后来一怒之下二手卖了!!!!!!!!!!晕死了

网友C:
 看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3639037
我太后悔买了这个,原来特价换来的就是这个后悔唉······以前就听说SJM的服务好,我就没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