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焊功好,帮下小弟~ 拆电调~

楼主(2009-02-25):
有刷电调上11V烧了倒车,想拆开来重焊FET,但是烧的是里面的,山寨电调是上下两片直接焊死的,家里的电烙铁是30W,吸锡器也用过了,还是搞不下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说下。

而且脚不是在一起,一边一个,别一边三个。

吸锡和堆锡都用过了,不怎么好用。

网友:
找修手机的,三两下搞定。

网友:
用两把烙铁焊

网友A:
用小斜口钳把板间插头剪断。到时换上新的就行了。

网友:
用吸锡器把跳线上的锡焊下来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用热风枪  吹哈就下来了

网友:
焊这种双面的覆铜线路板,最少要50W的烙铁(最好是调温烙铁),焊的速度要快,必须用松香助焊剂,否则很容易焊反覆铜板的

网友:
老金方法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斜口钳把板间插头剪断。到时换上新的就行了。

对啊,试下剪断,再堆锡,应该可以搞起一边~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呵呵

最好用热风拆焊台,一般,电子变速器的PCB都是多层板,如果用普通烙铁拆焊,非常容易把沉孔搞坏,这样PCB就报废了,即使你修复了元器件的故障,这个电调也不会再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还是剪断了比较好

网友:
!还找你老婆上来拿电调拍照!呵呵,兄弟你的手不会全是口子吧!30W的电烙铁去动这类贴片板你不觉得温度有点高吗??用热风枪那更是疯子,还没吹下边上的贴片全下来了,塑料也焦了!有一种东西叫空心针!你没用过吗??去医院要点针头也成,多要几个号的针头。严格的说焊这类电路电烙铁还需是防静电的!!

楼主:
  手是我的手啊,怎么了?

身边空心针,而且要找排针,还是用了剪断的方法来搞。

板只有上下两层有走线,中间没有线。

网友:
老金说的对

网友:
 暴力啊!破坏性修理方式!不就是换零件为什么还要找排线啊??剪了到是真要接排线针了!呵呵!你是MM??

网友:
如果在上海可以到我这来

网友:
老金方法可以,或用空心针吧,一套两块钱,焊这种板最好用可调温防静电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