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 求问变频器事宜

楼主(2009-02-25):
华飞D210 380V 750W 的电机 使用以下变频器可以吗?如何正确连接,输入是220V家用单项电。
项目名称

环洋变频器
控制方式

SPWM
输入电源

380V电源:330~440V220V电源:170~240
五位数码显示

及状态指示灯

显示频率、电流、转速、电压、计数器、温度、正反转状态、故障等。

通信控制

RS-485
操作温度

-10~40
湿度

0~95%相对湿度(不结露)

振动

0.5G以下

频率控制

范围

0.10~400.00Hz
精度

数字式:0.01%-10~40℃);模拟式:0.1%25±10℃)

设定解析度

数字式:0.01Hz;模拟式:最大操作频率的1

输出解析度

0.01Hz
键盘设定方式

可直接以设定

模拟设定方式

外部电压0-5V0-10V420mA020mA

其它功能

频率下限,启动频率,停车频率、三个跳跃频率可分别设定

一般控制

加减速控制

加减速时间(0.1-6500秒)任意选择

V/F曲线

可任意设定V/F曲线

转矩控制

可设定转矩提升,最大10.0%启动转矩在1.0Hz时可达150%
多功能输入端

6个多功能输入端,实现8段速控制,程序运行,4段加减速切换,UPDOWN机能、计数器,外部急停等功能

多功能输出端

5个多功能输出端,实现运转中、零速、计数器、外部异常、程序运行等指示及报警

其它功能

自动电压稳压(AVR)、减速停止或自由停止、直流刹车,自动复位再起动,频率跟踪,PLC程序控制、横动控制、载波可调,最高达20KHz

保护功能

过载保护

电子电驿保护马达

驱动器(恒转矩150%/1分钟,风机类120%/1分钟)

FUSE熔断保护

FUSE熔断,马达停止

过电压

220V线:直流电压>400V380V线:直流电压>800V
不足电压

220V线:直流电压<200V380V线:直流电压<400V
瞬间停电再起动

瞬停后可以频率跟踪方式再起动

失速防止

/减速运转中失速防止

输出端短路

电子线路保护

其它功能

散热片过热保护,反转限制,开机后直接起动及故障复归之功能,参数锁定等

请达人们给个“傻瓜式”的电路图~本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谢谢了~~

楼主:
求教啊~可别沉下去

网友:
来顶了,也想用变频器,不知现在环洋的东西质量如何,看了看坛上的帖子曾经有人投诉过

网友A:
用的是买车床时带的变频器,220V转380V,不过感觉力量很小,做螺纹时经常带不动,停机。自我感觉还不如换个双相电机。750W的旧电机大概150-200之间,买个变频器都不只这个价了

网友B:
楼上的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好,设置好的话电机力道一点也不小!

顶楼的尽量买大于750W的三相电机,个人觉得D210使用1.1KW的电机较合适,也不要买什么杂牌变频器,就买二手的名牌1.5KW变频器也贵不到哪儿去!

网友:
我买的还阳,拆开一看,后悔不已,不过好歹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好,设置好的话电机力道一点也不小!

顶楼的尽量买大于750W的三相电机,个人觉得D210使用1.1KW的电机较合适,也不要买什么杂牌变频器,就买二手的名牌1.5KW变频器也贵不到哪儿去!

D210我直接让厂家换成380V的电机了~但是多大功率还不确定~尽量要求750W的~1.1KW的估计不太可能~先这样用吧~实在不行的话自己另配1.1KW的~拆下来的还可以做别的用~

等都到货了难免会麻烦您指点一下如何接线和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C:
1.1的估计大概也许或者肯定没戏,好象1.1的是90S机座,0.75的是80的机座,1.1的安装不上去.不过感觉0.75够用了.
我开始也想买环洋,不过以为要调整设置什么的,网上麻烦就在本地买的惠丰的2.2KW的,结果别人教我半天还没会,猪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的估计大概也许或者肯定没戏,好象1.1的是90S机座,0.75的是80的机座,1.1的安装不上去.不过感觉0.75够用了.

我开始也想买环洋,不过以为要调整设置什么的,网上麻烦就在本地买的惠丰的2.2KW的,结果别人教我半天还没会 ...

哈哈!我就知道“木剑”兄肯定会来~
你买的惠丰什么价钱?我这两天去我们本地电料市场看看~但愿能在本地买到合适的~

网友C:
我买的是F1000-G0022S2B,2.2KW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是1350元.
本来想买1.5KW的,可是还想以后用上1.5KW电主轴怕不够用就买的2.2KW的了.
要是配D210估计1.5KW的就够了,F1000-G0015XS2B这个还带内制动单元呢,2.2的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F1000-G0022S2B,2.2KW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是1350元.
本来想买1.5KW的,可是还想以后用上1.5KW电主轴怕不够用就买的2.2KW的了.
要是配D210估计1.5KW的就够了,F1000-G0015XS2B这个还带内制动单元呢,2 ...

木剑兄,我的变频器到了~我拿台钻测试了~很好用~设置也不是很难~有说明书,很详细的~
1.5KW 480元包邮~
我的床啊等你等到我心痛

网友C:
哈哈,到了装好了就美去吧,

网友:
谁说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变380V了。变频器只是把单相220V变三相220V而已。三相电机都有220V和380V两种接法,电机是一般都有标示。

网友:
我的台达变频器接线图,看着挺复杂,其实只把变频器U、V、W三相和电机U、V、W三相对应接起来就能用了。用变频器自带的电位器和按键调整频率控制转速。看说明,用按键改变正反转、可以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买车床时带的变频器,220V转380V,不过感觉力量很小,做螺纹时经常带不动,停机。自我感觉还不如换个双相电机。750W的旧电机大概150-200之间,买个变频器都不只这个价了

估计你电机接的不对,要按220V接法接电机。我用的750W三相电机,不管高速、低速,从来也没感觉力不够。再有电机除了三相、单相,还没听说有双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到了装好了就美去吧,

就等我的D210了~已经汇款快10天了~还没有音信,等的我心痛啊~
等到了以后开工才叫一个美呢~想想都能笑出声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