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轴承套进塑料用什么胶水?

楼主(2009-02-25):
尾推的一个金属轴承从塑料环中拖出来了,用什么胶水才能粘得牢?

网友A:
轴承胶应该可以

网友B:
轴承外环少量的用点螺丝胶就OK啦。
以后还得需要拆下来换轴承的。
用502粘的话,这活计干得有点绝户啦。

网友:
轴承胶,但一定要少少少,不然下次拿出来想加热取出估计塑料也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