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我的E016炸完,修复升级后向一边转?有参考视频。

楼主(2009-02-25):
我台E016炸后。我就升级金属配件。换了GM730的
陀螺仪
。。
我全部安装后试机。发现尾部向一边狂转。头晕啊。。。
这是我的JJ狂转的参考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G4zDYrlcd0/

网友A:
详细检查上推油门时是否产生负螺距。

网友B:
反向调了没

网友C:
仔细观察了一下,你的尾桨有问题,应该是逆时针转才是(鸡鸡右侧看),还有尾桨要返回来,还追尾就是陀螺反向或是尾桨距不够,你得耐心调调。。。

网友C:
 不是你的尾桨,是鸡鸡的。这样装也是可以的,但是看见尾推太靠左,推到头了,螺距不够就推力不够,把尾推向右调整一点(我通常把舵机前后移动)但要保证舵机臂尽量与尾舵机成90度。你试试。。。

网友D:
尾桨方向装反了,太松,要拧紧一点。
看看打方向的时候尾桨距变化是不是对的,向左打方向舵时滑块向右,桨距变小,向右打方向时滑块向左,桨距变大。不对的话要修改舵机反向的。

网友E:
你尾浆舵机调了没?
不飞的时间,舵机那个舵机臂要调到中间,竖直90度
刚开始我也这样,后来调了就不转了

网友F:
非常暴力的自旋................................

网友G:
这太危险了

网友H(2009-04-08):
把皮带换个方向装,估计你的舵机反向工作不正常

网友I(2009-05-09):
皮带反了或尾桨方向装反了
尾桨螺丝固定不牢可用一小点502固定